S7200的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0-09-04):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S7200的自由口通讯,
现在我正在做西门子S7200的自由口通讯实验。为一个项目做准备,这个项目是有16台设备,他们没有专门的通讯口,每台只有485的通讯口,地址可以设置,
200作为主站,呵呵,然后我做实验的硬件连接是,200的端口0接的一台485转232的转换器,然后,端口0接的485端,3接A+。8接B-。232端接的电脑,然后用一串口调试软件,

我就编了一个最简单的XMT的发送程序,用ppi电缆通讯在端口0上,通讯电脑和S7200.运行后,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收到相应的指令,但是就是把485/232转换器放在端口0上通讯电脑和200,。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检查了好几遍的硬件设备是否完好,和连线是否正确,都没有发现错误,请问我该怎样解决,是不是,用我的485/232的转换器就不能实现,谢谢

1 在本实验中,自由口程序已经编好,也通过ppi电缆下载到200中,当200在RUN位置时,如果用的PPI电缆通讯,电脑中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收到相应指令,但是当我把485/232转换器代替PPI线然后200在RUN时,串口调试软件没有什么反应,485/232转换器与电脑和200的接线如上所述,
2 我把485/232的转换器的485端的A与B又与200的端口0的端子3和8接线对调了一下,即A接8,,B接3,结果当把3接B-时,8接A+,串口调试软件就有反应了,接收区不停的出现FF
3 COM口应该选对了吧,不然,PPI电缆通讯时,串口调试软件不会有指令的

网友A:
你电脑想得到PLC自由口发过来的数据?你使用什么软件作为接受数据?

楼主:
用的串口调试软助手SComassistant

楼主:
还有sscom32。这两个串口调试的软件都可以

网友A:
你这个485/232转换器能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