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CP1H-XA40DR-A通电后,POWER绿灯常亮,ERR/ALM红色灯常亮,数码显示无任何显示,并且USB接口与电脑通讯不上,请问是何原因?怎么排除故障?谢谢了!

网友A:
清除一下内存!在PLC选项中,“清除全部内存”。

网友A:
或者看一下是不是没有END指令

楼主:
PLC的USB接口与电脑通讯不上!!

网友B:
头一次用CP1H-XA40DR-A?新plc?
看cxp里有无CP1H-XA选项(即检查是否支持此机)
安装CP1H-XA40DR-A驱动

“POWER绿灯常亮,ERR/ALM红色灯常亮,数码显示无任何显示”
从这个描述,机器用过,不排除usb口坏了,或plc坏了

楼主:
PC机的驱动没有问题,换一台CP1H就能通讯,有可能PL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