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PLC输出端输出多少电压是不是由输出端的COM口接入的电压决定的还是由PLC的型号决定的?LS的K7M-DR60U能有220V交流输出吗?

网友A:
不会有交流输出的
对于输出点,是没有输出电压的,要外接电源,晶体管输出的接直流,继电器的可以接交流
另外有的PLC还可以输出一个供传感器用的24V直流电源

网友B:
PLC型号和COM口都起作用。

网友C:
PLC的输出端的电器是外接电源的跟据你的用电器的电压来定的

网友D:
PLC的类型决定你COM接的电压种类
COM口所接电压决定你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E:
晶体管输出PLC,只能用DC24V。
继电器输出,可以在COM上接入240V 以下交直流电源,但电压越高,使用寿命越短。

楼主:
qqqq
知道啦···中华工控网的朋友就是热心肠!

网友F:
这LSPLC是继电器输出的,连接COM的可以是交流220V或直流24V,这是规定的,我公司也有几台同型号的,把这编程软件发给我行吗。QQ 290111667

网友G:
上面的朋友已经说明很清楚了

你最好是看说明书,说明书上会写得很清楚的

网友H:
你这是继电器输出的型号;

网友I:
继电器输出的,没有什么交流,直流之分。晶体管输出要接24V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