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9-04):
现有PLC的输入模块,1,2,6点的输入灯亮,5点灯不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5点坏了?还有模块能不能互换?谢谢各位

网友A:
能不能互换,那你要把型号说下啊
5点不亮,你接的信号没问题吧

网友B:
5点灯不亮不能代表5点坏了,灯不亮主要还是外部电路有问题。同型号的可以互换,不同型号的不好说。

网友C:
你用的具体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