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我在一台分切机上的收卷料进行改制,原先收卷料用磁粉制动器控制。后改为有开环矢量变频控制普通的三项异步电机控制收卷,为保证同步从主电机变频的输出模拟信号0至10V作为收卷的输入信号。结果造成,主变频器加速时或正常运转老是跳,未改之前从来不跳。
主变频用的是英威腾的,收料用的是正弦的303A。跳显示的故障代码是OV1(加速运行过电压)或OV3(恒速运行过电压),请给位高手给予指教?

网友A:
英威腾的变频器?那就打个电话去咨询下制造商的技术支持嘛。比较专业。

网友B:
你另外再加一个10V的开关电源啊,不要用主变频器的输出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