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楼主(2010-09-04):
请大师讲一下三菱的MOV D10 K1M0是什么意思?当D10的值为1时,K1M0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A:
D10中的数据可以转换成16位的二进制
K1M0表示从M0开始包括M1 M2 M3的4个位,K1表示4个K2表示8个......
上面的指令是把D10中的16位二进制开始4个位的状态传送到M0到M3四个位
D10为1是,低四位是0001,所以M0为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10中的数据可以转换成16位的二进制
K1M0表示从M0开始包括M1 M2 M3的4个位,K1表示4个K2表示8个......
上面的指令是把D10中的16位二进制开始4个位的状态传送到M0到M3四个位
D10为1是,低四位是0001,所以M0为1
对,这是个多点传送指令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SUM K1Y0 D21我想问有是当Y0为ON时D21的值是不是1,而Y1为ON时D21值是不是2,这样依次类推呢

网友C:
这些命令极少用,正常情况下多为单点传送。
mov   k32767  d10
mov  d100  d102
一般多点传送,对正常的机器控制是用不上的了。

网友A:
至于是什么结果,你可以用三菱的仿真软件去试下
这些指令仿真软件测试后一目了然

楼主:
大哥,电脑不在身边不方面。还请指点啊

网友C:
我写的程序也许是达不到级别,普通机器,最多也就四个步进电机或伺服,没有做到大系统,所以对多点传送,或者以进制方式来控制机器的案子没遇到过。一般采用多点传送的程序,有时会出一些查不出来的故障。所以还是喜欢用最古老的方式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