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刚给我家BB买了个儿童电动汽车  但发现是一个电机所以只带动一个轮胎!!蓄电池是6V7A的 马达是35W的 !!这样容易跑偏而且力量也不大!!现在自己想再加装同样的电机 来带动另一个轮胎  第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如果一个蓄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  第2个问题: 如果再加一个蓄电池的话该怎么接上(正对正   负对负)??第3个问题:2个蓄电池型号必须一样吗?

网友A:
是不成的,汽车上的差速作用,

网友B:
单轮驱动,这个玩具本为的功能就是为了转圈圈的,它不会永远直行。
加装电机和电池的功夫可以买一个车了。
如果不是为了开发或者其它用途,修改无多大意义。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加上一个电机,电汇的功耗将大一倍不止,还有电机的转速不一定一样。更容易跑偏。一但有了二个驱动,车将不再是车了。所谓的四驱,而不是指有四个发动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