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电梯报闸

楼主(2010-09-04):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施工电梯的电机报闸如何控制   他上面有一个变压器380 便220 然后还经过整流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的电梯没有变压器 但有3个细长的好像电阻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在偷工减料啊

网友A:
第一直流抱闸;第二(有3个细长的好像电阻一样的东西)还不知道。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B:
一般抱闸线圈都是220V的,用不用变压器主要是看电机的接线,是星形接法还是Y形接法,因为星形接法没有中心接点,也就是说没地方接零线,所以必须用变压器,而Y形接法它有三相中心接点,因为三相中心接点就是零电位,所以就省去了变压器,有没有变压器不是偷工减料工减料,而是根据实际接线需要。

楼主:
我认为你们说的都不一定对  为了不误导其他读者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电梯的变压器是吧电网内的380便220而不是直接取用电网内的  相线和零线   目的是必须保证电压电流的稳定  因为电梯在启动时  电流很大  一般是三个电机   报闸工作是否稳定直接影响安全问题   但到底是直流还是交流   他那里有一个整流桥 上线是从变压器里来的  我迷惑的是他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