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比如说我有20个电机,每个电机3.2KW,有可能会一起动,要算他们的总的用电负荷怎么算呢···

网友A:
查看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将它们加起来再乘于电压得出功率,然后再乘于一个系数0.5~0.85左右,具体看你的电机的工作制以及电机同时运行的数量(这叫同期系数)。

网友B:
最直接的就是3.2KW*20,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总功率。。

网友C:
20台电机的总功率{64KW}乘同期系数即可。同期系数与电机所带设备工作性质不同而异,可从电气设计手册上查到。

网友D:
楼上正确

网友B:
人家楼主已经说了有可能会一起使用,既然这样,在考虑电源功率的时候还要考虑同期系数?不是吧各位老师!!

网友E:
同意三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