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4):
有两块单相电度表,其中用一块电度表的火线,用另一块电度表的零线,能使用电器正常工作而电度表又不转吗/

网友A:
电器能正常工作,如果电表安标准接线,只有一电表计量,如果电表不安标准接线,两电表都不转。

网友B:
想偷电了,不提倡,应该接错可能性不大,要是只有一个接不标准呢?也许会多转一倍,也许会不转。哈哈

网友C:
按照标准接线,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