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rs-485用一对双绞线就可以实现多点双向通信,在工业通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rofibus-dp的物理层就是rs-485。rs-485的噪声抑制能力强,传输速率可达12mbps,传输距离可达1200m,属于半双工通信。
      rs-485应用中存在着种种误区,下面是几个rs-485应用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1.网络拓扑结构
rs-485的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形或星型网络,最好用一条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
      profibus网络如果采用树形结构,在网络的分支点需要使用中继器,各网段内部仍然是总线型结构。
      2.引出线的长度
      rs-485总线上的每个收发器通过一段引出线接入总线。引出线过长时,由于信号在引出线中的反射,会影响总线上的信号质量。
      引出线长度与信号的转换时间和传输速率有关。引出线应尽量短,使引出线中的反射信号对总线信号的影响最低。
      3.接地引起的共模干扰问题
      接地问题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又常常被忽视的问题。一个典型的错误观点就是认为rs-485不需要信号地,只需要用双绞线将各个接口的a、b端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种接线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工作,但存在下面的问题:
      共模电压是a、b线对信号“地”的电压。rs-485的收发器只有在共模电压不超出-7v 至+12v 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当共模电压超出此范围时,就会影响通信的可靠性,甚至损坏接口。
      由于两个系统具有各自独立的接地系统,可能存在很大的地电位差。接收端的共模电压等于发送端的共模电压加上地电位差,可能会导致接收端的共模电压超出允许值,并在信号线上产生干扰电流,影响正常通信,甚至损坏接口。
      一条低阻的信号地将两个接口的工作地连接起来,使地电位差短路。这条信号地可以是额外的一条线(非屏蔽双绞线),或者是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
      西门子plc与变频器通信时,要求将两台设备的“地”(plc的rs-485连接器的5脚与变频器的0v端子)相连。0v线不能与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地(emc地)相连。否则可能毁坏通信接口。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2013-05-07):
请问版主怎样理解这句话“profibus网络如果采用树形结构,在网络的分支点需要使用中继器,各网段内部仍然是总线型结构。”怎样算是树形结构?网段又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怎样理解这句话“profibus网络如果采用树形结构,在网络的分支点需要使用中继器,各网段内部仍然是总线型结构。”怎样算是树形结构?网段又是怎么区分的?
我的理解:总线型结构没有分支,树形结构有分支。每个网段最多32个站,用中继器分隔网段。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树形结构是不是通过中继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