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各位师傅。,有一个电机,一个脚踏板,220电源,一个接触器,请问怎样接线用脚踏板控制电机??要求脚踏板踩一下电动机一直转,而且脚踏板还要控制电机停止。。。。一个脚踏板

网友A:
搜吧,老话题了,单键启停控制

楼主:
??
没有啊
师傅
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接触器线圈与脚踏板的常开串起来就OK了。

网友C:
启动是没问题了

怎么踩一下脚踏板停止我就不会了

网友D:
脚踏开关的常开控制接触器的线圈,脚踩着脚踏板电机一直转,脚离开脚踏板电机不就停了吗

网友E:
是实际控制要求吗,什么设备?

网友F:
九楼图要求:脚踏开关要有1常开1常闭,即图中的AN;再加两个继电器,即1J和2J。
即可实现顶楼脚踏板控制电机启停的要求。

网友G:
就用点动算了,安全些哦···

网友H:
点动控制就行,踩住就转,松开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