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请各位高人帮帮忙
我想在基本画面1里创建一个按钮,当按下这个按钮时,在这个基本画面上显示一个窗口,
在窗口的画面上也有一个按钮,当按下这个按钮时,退出窗口这个画面,返回到基本画面1。
还有【#INTERNAL】LS010404,【#INTERNAL】LS010502,【PLC1】D02702,【PLC1】D02703代表什么意思哦,LS区的使用规则有哪些?请各位高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只需要用到窗口画面的调用功能即可。

LS区首先保证不要占用系统区,一般为LS0~LS19这20个字。

【PLC1】D02702,【PLC1】D02703这些都是你PLC的地址。

楼主:
我是刚接触PRO-FACE EX2.2的,我也想到用画面调用功能,但对这款软件还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怎么下手,还请风哥能说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A:
1.新建一个窗口画面,把你所需要显示的内容放在那个窗口画面里;
2.在基本画面里,选择“部件”--“窗口”,选中你所建的那个窗口画面,选择触发条件。

楼主:
但如果我在一个基本画面里做多个按钮,分别调用不同的窗口,这种方法好像不行哦,还请风哥帮忙解决一下,由于小弟还不是很了解这款软件,还请风哥说的详细一点,最好有截图,这样也能看的明白一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