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16位转换成16进置数怎么转换1000转换80110转换E是什么概念谢谢

网友A:
16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网友B:
说到清楚点儿

楼主:
谢谢师父再帮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位转换成16进置数怎么转换1000转换80110转换E是什么概念谢谢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看下面梯形图应该是PLC和变频器的通信格式设定,具体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一个帖子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4776,第27页中有详述。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初始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传输。
注:每次参数初始化设定完以后,需要复位变频器。如果改变与通讯相关的参数后,变频器没有复位,通讯将不能进行。
参数号      名称                    设定值             说明
117         站号                      0           设定变频器站号为0
118       通讯速率                    96          设定波特率为9600
119   停止位长/数据位长               11          设定停止位2位,数据位7位
120   奇偶校验有/无                   2           设定为偶校验
121   通讯再试次数                   9999         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停止
122   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9         通讯校验终止
123   等待时间设定                   9999         用通讯数据设定
124   CR,LF有/无选择                 0           选择无CR,LF
对于122号参数一定要设成9999,否则当通讯结束以后且通讯校验互锁时间到时变频器会产生报警并且停止(E.PUE)。
对于79号参数要设成1,即PU操作模式。
注:以上的参数设置适用于A500、E500、F500系列的变频器。
对于S500系列的变频器(带R)的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号      名称                    设定值             说明
n1          站号                      0           设定变频器站号为0
n2        通讯速率                    96          设定波特率为9600
n3    停止位长/数据位长               11          设定停止位2位,数据位7位
n4    奇偶校验有/无                   2           设定为偶校验
n5    通讯再试次数                  - - -         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停止
n6    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          通讯校验终止
n7    等待时间设定                  - - -         用通讯数据设定
n8    运行指令权                      0           指令权在计算机
n9    速度指令权                      0           指令权在计算机
n10   联网启动模式选择                1           用计算机联网运行模式启动
n11   CR,LF有/无选择                0            选择无CR,LF
对于79号参数设成0即可。
二.三菱PLC的设置
三菱FX系列PLC在进行计算机链接(专用协议)和无协议通讯(RS指令)时均须对通讯格式(D8120)进行设定。其中包含有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和协议格式等。在修改了D8120的设置后,确保关掉PLC的电源,然后再打开。另外RS指令在修改以后也须关掉PLC的电源,然后再打开。
在这里对D8120采用下述设置:
RS485
b15                     b0
0000 1100 1000 1110
 0       C      8       E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RS485)。
后面省略,看我的帖子去吧。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描述,我理解的楼主所表达的意思是:
————
   16位(二进制数)转换成16进制数怎么转换,1000转换8、0110转换E是什么概念,谢谢。
   附图给出的是:
   0000 0000 1000 0110,低8位下标有8E。
   附程序段:
   LD M8002
   MOV H8E D8120

   ————
   楼主可能是问,0110怎么是E呢?
   未知确否?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看【程子华】三菱变频器-PLC和变频器的连接

谢谢各位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