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非常感谢,由于水平一般只好求助各位大侠。邮箱xuyanhua256@163.com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传在网站上

网友B:
用QQ上的截图后作为附件上传,就能看到简图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三菱PLC和控制变频器的程序,程序很大,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建议楼主先看一下RS485通讯协议比较好。

楼主:
是plc跟变频器通讯用的,平时很少接触所以一
下子看不懂

网友D:
学习一下
看看大侠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E:
山歌
建议你上WWW.PLCWORLD.CN上下载变频器的教程一看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