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遥控

楼主(2010-09-05):
禹鼎行车遥控器有没有两个发射机控制一个接收机而且两只发射机都有互锁有用过的朋友请回个话,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两个遥控器控制一个接收机很容易做到,只要将密码设置相同就可以了。关于互锁问题,可以在接收机里的控制电路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