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将带机械锁定的紧停按钮,改为点动的紧停按钮,在程序里,怎么改?,我们用的PLC  CPM2A-60CRD-A (OMRON)

网友A:
紧停在程序里编成自锁电路,然后将该自锁的辅助继电器串在你执行程序中,再次按下启动按钮时将自锁电路断掉就行了。

楼主:
紧停按钮按一下,是紧停信号,再按一下就是复位

网友B:
可以做个单按钮启停的电路,论坛上我已经在一个帖子上讨论过,梯形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按道理,急停按钮 采用自锁按钮 和非自锁按钮,程序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采用自锁按钮时,若按钮未复位,则不能起动;按下“非自锁按钮”不松,则应当也是这种效果。

网友D:
简单的 起保停 电路即可OK,可设置一中间继电器,讲原有的机械结构变为中间继电器保持,其余程序原有急停,均更换为此中间继电器就OK

网友E:
呵呵;这个是一样的;程序里改动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加自锁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利用辅助继电器

网友G:
路过。。。。感觉对自己很有用。。。
  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