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CO2激光打标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激光管亮电压表有指示①出光不正常导光关节发热
  常见于导光关节松动及激光管没装正。检查方法:同光校正。排除措施:更换或调整导光节,校正光路。②激光功率下降
  常见于激光管老化。检查:用万用表电压档检查调压器,用高压表检查激光管的工作电压。处理:更换老化的激光管,及调换损坏的元件。
  激光管不亮①电压表有指示常见于供电线有开路。及脚踏开关或手动开关接触不良。检查:用万用表测量。处理:修理或更换。②电压表无指示
  常见保险丝断,或电路有开路。检查用万用表测量。处理:更换保险丝,或接通电路。③电源指示灯不亮
  常见保险丝断,进线接触不良,指示灯线路不良或指示灯已坏。检查:检查保险丝,检查电源进线,检查指示灯回路。处理:更换保险丝,修复导线及更换指示灯。④连续烧保险丝常见于机内有短路,及机内有严重污物。检查:逐级查线,多为高压部分有短路。处理:修复短路,清除污物。⑤机内有放电声或电弧光常见机内有尘埃,积水或空气湿度太大及有腐蚀性气体。检查:在暗处观察放电点。处理:清除尘埃、积水等物,更换工作环境。⑥激光输出不稳
  见于CO2激光打标机内有接触不良之处,机内有轻微断续短路点。检查:逐级查线。处理:更换导线,重新焊接线头,清洁处理。
  操作CO2激光打标机注意事项
  (1)CO2激光打标机在调整使用中如发现因潮湿或其它原因有放电时,应立即关机,进行检修。
  (2)CO2激光打标机在低电流时可连续工作4小时,大电流时可酌情缩短使用时间。
  (3)机壳要接地线,电源线为单相三线。
  (4)导光关节臂不用时请放置在干燥箱内,防止镜片发霉。
  (5)检修时要先切断电源并进行高压放电,以保安全。
本文原载:http://www.tature.org/dajiabaozhuang-Article-9189/

网友A:
这种维修类的帖子多找些才好,以后维修不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