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帮我看一下这样能行吗?我刚学这玩意,没有经验,请指教!!!

M8002

M1
X1

M2
X1

这个程序能实现PLC上电后,Y1失电复位,X1按钮按下,Y1得电自保,再按下X1,Y1失电复位,其中M1,M2是防止X1按下走通程序。
其中M2能共用一个M1吗?
第一个PLS M1能省略吗?
请看附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5 20:02:25编辑过]

楼主:
可惜论坛不能图文并举,只能显示文字,不能显简图,必须要下载附件才行

楼主:
http://3a4017166cdffb8ae3d4e558a058b80c.jpg[/upload]

楼主:
用QQ上的截图后作为附件上传,就能看到简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QQ上的截图后作为附件上传,就能看到简图了..
这样回复要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一下这样能行吗?我刚学这玩意,没有经验,请指教!!!

M8002

M1
X1

M2
X1

这个程序能实现PLC上电后,Y1失电复位,X1按钮按下,Y1得电自保,再按下X1,Y1失电复位,其中M1,M2是防止X1按下走通程序。
其中M2能共用一个M1吗?
第一个PLS M1能省略吗?
请看附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5 20:02:25编辑过]
PLC上电后,Y1失电复位,X1按钮按下,Y1得电自保,再按下X1,Y1失电复位.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或者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C:
楼主的程序,经过调试或仿真了吗?
程序中,使用的是X1的常开点,这样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或可试改为X1的上升沿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我看一下这样能行吗?我刚学这玩意,没有经验,请指教!!!

 M8002

 M1
 X1

 M2
 X1

 这个程序能实现PLC上电后,Y1失电复位,X1按钮按下,Y1得电自保,再按下X1,Y1失电复位,其中M1,M2是防止X1按下走通程序。
 其中M2能共用一个M1吗?
 第一个PLS M1能省略吗?
 请看附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9/5 20:02:25编辑过]
PLC上电后,Y1失电复位,X1按钮按下,Y1得电自保,再按下X1,Y1失电复位.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或者比较简单一些。

   我要学习一下ALTP是什么,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ALTP是三菱PLC的一个功能指令ALT的脉冲执行型,它的功能可以参考编程手册252页下面的描述:
不知,你能否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