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5/40 CPU上电后不正常;请帮助分析

楼主(2010-09-05):
最近有个部门的用的是A-B的PLC-5,大概使用了3-5年的时间了吧,今天故障现象是:上电后处理器的电池灯BATT、故障灯PROC、强制灯FORCE三个灯都是红色常亮;
因为现场也没有通讯线缆和通讯卡,没办法连接,而且我估计也不会连得上;
我初步判断可能是两个原因:首先可能性最大的就是CPU硬件坏;
不知道哪位有对它比较了解的,帮忙分析一下;
另外我猜测就是内部错误,是否可以通过给CPU电容放电来实现出厂状态,也就是将vbb和gnd短接1分钟来给电容放电;不知道这个方法能否解决我的问题;
;

网友A:
这个倒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应该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