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请问:

现有三台西门子屏TP177想与一台西门子PLC S7224联接,三台触模屏在三个地方,最远的与PLC相距100米内。PLC要加什么网络模块?怎么连接触模屏?用什么线联接?怎么设置?三个触模屏要实现的功能都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三台触模屏不会同时操作。

网友A:
距离这么远最好走profibus 总线,不过成本要高了。还有就是tp177支不支持profibus总线我还不清楚,你自己查查吧。224那边也要加通讯模块。再有就是你看看mpi总线行不行了,这个应该不用加硬件投入。

网友B:
MPI 485应该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