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5):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产品在一条变频器调速的线体上流动,在A点有一光电开关感应产品后先测耐压是否合格,记忆数据,延时一段时间后进入测功率区判定好坏,因为一排产品有十多个,触摸屏逐一显示,由PLC顺序驱动控制柜的接触器。测完后连记忆的耐压数据一起完整显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线体速度过慢,光电延时因为是固定的,产品就会在测试盲区,还没走到测功率区。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果我要把PLC与变频器,触摸屏通讯,程序里把延时时间设为可调并与变频器的速度按比例设置,达到随便改变那个参数另一个跟着改变,可不可以实现?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A:
麻煩不麻煩要看你選擇的產品是什麼,低端產品,很麻煩,PLC與變頻器通訊程序,和校驗等,相反,高端的產品則異常簡單。

网友B:
不是很懂 我也晕了

楼主:
多谢二楼,这套设备用的低端产品,看来只有将就用了,最简单的就是设定速度范围,避开测试盲区

网友C:
为什么会有盲区,能不能表达清楚点

网友D: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是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速度,我是把几种产品需要的速度都做好,当他们换产品的时候一切切换到所需的速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