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铭牌参数

楼主(2010-09-05):
电机铭牌参数有功率,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工作制等
其功率与所标明的电流和电压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不是简单的P=1.73*i*u*功率因数,请问其关系到底如何,请指教,多谢1

网友A:
电机铭牌标的功率是轴上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还差了个效率问题。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C:
电机铭牌上的参 数都是额定的数据,是理论数据,实际使用中还有功率因素,机械损耗等有关系,一般还得加安全系          数

网友D:
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可以根据功率,用经验公式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