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请问各位前辈,用三菱的FX1N-40MT怎么来控制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呢

网友A:
你准备达到什么脉冲输出频率呢?如果频率低可以直接采用Y0或Y1作输出,如果频率超出Y0或Y1允许范围,应该采用1PG输出模块。

楼主:
我还是PLC的新手,手中正好有一个FX1N-40MT的PLC和一台两相混合式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想做实验,试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动起来,请问各位前辈在编程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采用Y0或Y1作输出,用PLSY等脉冲输出指令或者用移位指令亦可。可以参考FX编程手册。

网友B:
直接采用Y0或Y1作输出,用PLSY等脉冲输出指令就OK了

网友C:
用Y0输出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D:
各位,有没有现成的程序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E:
程序参考三菱FX编程手册上定位指令部分那控制伺服的例子,可以拿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F:
如果我要控制它的速度
怎么调它的频率 PWM

网友E:
不要盯着PWM指令
看下编程手册中的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改变这些指令中的脉冲频率,就能改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