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传感器!

楼主(2010-09-06):
用来测压力的,达到一定的压力就会有电压信号输出, 是不是非要用重力传感器+承重仪表?

网友A:
称重传感器+仪表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B:
你的要求非常简单,称重传感器测出一个毫伏信号,仪表接受,然后通过2个报警点来进行设置,上下限控制,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系统。你所说的达到一定的压力就会有电压信号输出,那就是仪表的后端输出0-10V或者0-5V信号给你的后端采集。这个没有问题。你要是想要就给我打个电话 13865689123 孙工 高灵传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称重传感器10多年

网友C:
称重传感器加仪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