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看柜子里又有直流电源,又有电源模块,两者是不是有冲突?
希望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要看你什么接线,PLC  CPU自带的电源模块只是提空给扩展模块,内部点,所需的电能,不是给外部点提供的,当然如果扩展模块太多,PLC  CPU电源带不起,还是需要外部提供“要求和PLC  CPU一样的电压,种类”,但不会产生冲突

网友C:
一般情况电源模块供输入模块使用,外部直流电源供输出模块使用,而且不同系统使用不同的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