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我想设计个程序可以在三菱PLC运行时,输入一个信号,可以在任意位置使得PLC停止,怎么写?请高手指示!谢谢!!!

网友A:
还需要在这个位置继续运行吗?

网友B:
通过外部信号三菱FX系列PLC停止是可以实现
为什么要用这功能,用这功能之前你得考虑好安全

网友C:
是需要PLC停止运行,还是动作流程停止或暂停?

网友D:
任意位置停止是可以,但要看是什么机器,油压机可以,但气动机器就有难度了,气动机器要装中间封闭的电磁阀。
步进和伺服电机,完全可以任意停止,但如果切削类设备,小心撞刀。高速进给的也要注意撞车了。

网友E:
是程序停止吧?程序每行末端串接你那个外部输入常闭就行。

楼主:
不需要再从这个点开始,只是希望PLC内部暂停运行

网友F:
三菱PLC有禁止输出指令,当该指令接通所有的输出Y都停止,但时间继电器会继续运行,所以还要有个自锁电路,将其串到时间继电器(用断电保持)的程序中,

楼主:
我就是觉得每行都要一个常闭很麻烦,想知道有没其它方法

楼主:
请问哪个指令是禁止输出Y的?

网友G:
楼主是想做洗衣机类似程序吗?

网友H:
可以用MC-----MCR指令.或全输出禁止M8045.有要交流的加我QQ:744951862

网友A:
M8034是禁止输出,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I:
这些问题都是看你的程序怎么写了,达到你的要求有很多种方法。你最好是在程序上作点小手脚就可以了。

网友J:
好像是m8034

网友J:
h好像是m8034

网友K:
可以用步进的方法编程,每步输出一个动作,然后用M8040的闭合禁止任意一步的转移就行了,是程序的暂停方法。这种方法不会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如用M8034接通,禁止了全部输出,当所用的是一个机械手,失电时是松开的话,就危险了。

网友L:
可以实现的方法有多种。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个指令是禁止输出Y的?

M8034驱动;

网友K:
方法2:使用外部触点如X0~X7(对于16点的PLC),X0~X17(点数较多的PLC)中的一个,作为外部PLC的RUN-STOP的控制(通过参数设定),PLC内置开关拨到STOP位置,使用另外一个X端子控制M8033为闭合,这样,通过外部端子的通断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则PLC从运行到停止时,输出的状态维持,时间继电器同样暂停(等同于程序走到某处暂停)。当PLC从停止转为运行时,程序继续走下去。可满足要求(注意:不能断电源)

网友F:
FX2N系列的是M8034,

网友K:
m8034是PLC禁止输出,在控制过程突然禁止全部输出目的何在,必须十分清晰,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