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郁闷啊  今天突然下了暴雨  本来在车间里正常运行的页岩粉碎机正粉碎着物料呢突然就堵塞了,接着就发生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我的粉碎机的两个电机都烧坏了啊?!表情  心疼死我了 损失不小呀  ....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谁能帮助解决一下  让我早日修好电机进行生产啊
可惜了我的电机  两个呀  18 + 44 千瓦的~!  郁闷死了

拜托大家给我出个主意啦~!~!

网友A:
装变频器吧!

网友B:
难道没有过流保护吗。

网友C:
加热继跟断路器!

网友D:
加个转速表,设定一个最低转速,低于此值就断接触器

网友E:
两台同时烧了,可能你们变压器功率不够,供电不稳定,再就是,你们电机运行不是变频器拖动吧?电机都没加电机保护器?花两千块 给你们那2台电机 加电机保护器吧,全方位保护电机,呵呵主要保护的是 明显过压,过流,缺相,保护了

网友F:
你把保护装上了么,电机综合保护器。有问题就跳。

网友G:
用西门子的吧,我们公司pp粉粹机就是用的他们的货,pp材料不论怎么卡都不会烧到哦,切刀都经常被弄坏都没得事,还有就是加点电流保护器,和热继呀,对了整定值不能调太大哦···

网友H:
加电机保护器,电流一大就断开。

网友I:
装震动电机,解决堵筛问题,同时装防堵筛探头,
俺估计你是非正常运行造成的,因为这些保护装置有的时候太灵敏了,所以就取消用了是吧。。。。。。。。。。。嘿嘿,
最简单的就是认真计算电机功率,选择恰当的过流保护装置,,,,,,,,好的过流保护装置可以调启动时间的,,,,,,,估计你没有调好,所以才出现启动时大电流跳机的现象

网友J:
下雨吗,断路没有热保护引起,线路看看有没有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