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请教各位大侠,我下了一个西门子V4.0.6.35的编程软件,每次安装的时候,进度表走到20%就不动了,也没有任何提示,看任务管理器显示程序正在运行,我等了一个上午还是20%,有谁曾今遇到过类似问题么?纳闷啊!!!

网友A:
软体本身就有问题吧,请重新找个资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体本身就有问题吧,请重新找个资源。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这样太笼统了,我想知道解决办法,有哪位大侠有类似的情况么,请给指点迷津啊,再次谢过!

网友C:
我有SP6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发

楼主: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可以装,但是在办公室的电脑就装不上,老停留在20%的位置,我想系统的原因比较大,不会因为要装这个软件让我重装系统吧,有没有好办法,大侠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可以装,但是在办公室的电脑就装不上,老停留在20%的位置,我想系统的原因比较大,不会因为要装这个软件让我重装系统吧,有没有好办法,大侠们?
很有可能需要重做系统。

网友E:
系统是专业版 还是家庭版的?

楼主:
是家庭版的,截图如下……

网友F:
你那是家庭版系统,从新做个专业版的XP试试吧!

网友C:
恩、、有的是系统原因,有的好像电脑是缺少什么东西就装不了,我的就是那样,要先装BDF,再装西门子200软件,就可以顺利安装,要不然,和你的一样

网友G:
你的系统造成的,装个专业版的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那是家庭版系统,从新做个专业版的XP试试吧!

Home版本兼容

网友H:
重新找资源,不行的话就该电脑做下系统,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可以装,但是在办公室的电脑就装不上,老停留在20%的位置,我想系统的原因比较大,不会因为要装这个软件让我重装系统吧,有没有好办法,大侠们?

作个系统也很方便

网友J:
装个专业版的XP系统

网友K:
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L(2017-01-22):
回复 网友C:
BDF是啥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