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我修了台三菱FR-F740-45K的变频器,三个输出模块中的一个炸了,整流块击穿,故障前期变频器只可以在20HZ运行,超过30就保护,估计是驱动有问题,引起模块炸裂,进而击穿整流桥,驱动光耦是 TLP251,光耦的 输出经贴片对管驱动模块,怀疑是贴片对管或其工作电源有问题,但线路板刷了 漆,看不到贴片对管的 型号,那位有知道的 吗?

网友A:
驱动IC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失容的故障可能性较大.不清楚对管是什么型号,提点参考吧.先对比测量出对管为双极型晶体管(三极管)或场效应晶体管,然后找体积与引脚对等的管子代换,代换参数为额定工作电流1.5~3A;反向耐压大于50V,高点更好;特征频率大于1M.符合上述条件的功率对管都可以代换.

修过该机型的朋友,烦请告知对管的型号.那当然还是更换原型号对管,更为稳妥.实在搞不清型号,可用上述方法选管代换.

网友B(2013-08-05):
可以提供三菱变频器  驱动板上面的推动对管 KD  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