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安装

楼主(2010-09-06):
我是刚接触这行,现我厂有台伺服电机的轴承坏了,在拆装时应注意些什么事项,谢谢各位了。零点怎么校对

网友A:
普通电机没什么区别,主要是保护线圈,用力适当

网友B:
我的建议,连壳子线圈,转子定子,轴承全换了

网友C:
3l楼的意思,买个新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是用户自己不能解决的,必需交生产厂家处理,有一次我处理松下伺服同样的问题,拆下编码器,后来拿到上海去厂家售后服务处理的

网友E:
自己 处理应该不 是 很好
还是厂商处理妥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