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电机竟似空载,但转数上不去,而且感觉轴功率也很小(没力) 有那几种故障会引起该现象?

那位老师傅可以回一下我这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碰到一例:电机转子和转子轴松动,造成带负载能力差,转速低。

楼主:
2楼说的现象 可以排除。

感谢你回帖!

网友B:
电压过低;扎间短路;缺相;轴承卡死。

网友C:
电压低,电源度符合要求。如果是修过的线圈匝数不对,转子定子气隙大了

网友D:
换台试试。

网友E:
扎间短路

网友F:
不会是转子有断条吧,概率小不等于没有,呵呵

网友G:
对呀。你看一下是不是笼条断了。我有过着问题。

楼主:
就剩咂间没检查,6楼回帖,让我更自信了,明天继续!

网友H:
用电桥测量一下三相绕组的阻值,看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