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能下载程序到三菱FX1S-20M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06):
我用GPPW 8.3的软件编写的程序,不能下载到FX1S-20MR里面去,请高手帮忙指点。
1。在程序里PLC的型号我选的是FX1S
2。 在传输设置时,我把COM1,COM2 都试过的 波特率设的是9600 进行通讯测试时显示的是
请问是我编程软件没有安装成功 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通讯不成功,用的是什么电缆

楼主:
用的是一头联PLC的8针的圆形接头 一头就是连COM口的9针母接头 我在想是不是我软件没有安装成功 安装的时候 他总是提示 应用软件没有关闭 安装有可能失败 我这个数据线 下载台达的PLC都可以

网友B:
SC-09的线,怎么和台达的连接呢?服了
台达是台达,三菱是三菱。通讯格式都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 我先找个数据线 试试看

网友A:
提示 应用软件没有关闭 安装有可能失败 ,这个提示没什么关系
三菱的编程口那边是422,电脑这边是232,电缆是有个转换的,线是专用的,不是随便找个线就可以的

网友C:
通讯不畅,通讯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D:
你数据线的驱动有没有装,如果装了你到设备管理器中找一下有没有这个设备,如果有你看一下它的端口

网友E:
线根本不对;

网友F:
是通讯线的问题,与COM口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