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卤灯

楼主(2010-09-06):
我公司买了4盏1000w的金卤灯。是上海亚明的。每盏灯用2.5平方线60A开关单独控制。现在30微法启动电容经常坏。有时一个晚上就不能启动灯泡了。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你是什么电容器啊?是原来的还是配上的?配上的话我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每盏灯用2.5平方线60A开关单独控制”,断路器大了点。电容是原配的吗?

网友C:
可用两个60uf的电容串联。

网友D:
你的是什么金卤灯啊
是不是金属卤化物灯啊 镇流器加触发器的那种  我没有见过用电容触发的 不知道你的有没有镇流器  电容启动的真的没有见过能不能发几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E:
电容应该是补偿用的吧,没有灯也能亮

网友A:
4楼说的对。

网友F:
我也用过,也是上海亚明的,楼上说的很对,必须的是镇流器和触发器。电容到没有。

网友G:
如果使用电容配的是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330V.

楼主:
是上海亚明1923的金卤灯1000W。有一个镇流器,还有一个30微法的电容(是当触发器还可以进行补偿)。还有一个1000W灯泡。别的没有了。电源是220V。现在是电容经常坏灯泡不亮,换个电容灯泡就能亮。

网友H:
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I:
上个月我还检修了不少的金卤灯,里面用的是触发器不是电容。

网友J:
是有这样的灯,我单位也是亚明的,我们的是400W的灯,电容原配的是26uF,电容上还并联个放电电阻,如果电容坏了就启动不出,灯泡灯丝稍微有点亮。我们的电容不大坏啊。

网友K(2010-11-14):
金卤灯都是靠镇流器加触发器来触发的,等灯全亮后触发器就没有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