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6):
小弟用的是HXA的编码器(电压输出,外接DC5V),现在想用台达PLC(EH系列)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用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但是该PLC需要用24V的直流电压进行输入,而该型号的编码器我测得输出信号仅有3V,我打算用三极管经行信号扩大,不知道可不可行,希望各位大哥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重新买个24V的编码器了,比你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B:
你单独用 5v电源给 编码器供电, 然后把外接5V的负极和 plc的 COm 口连接, 这时候你试一下看能不能计数。
如果不能我建议你用两个1k欧 左右的电阻,一段串接在plc的+24v上,另一端接在编码器输入plc的那个x端口上。 你试一下。

网友C:
可用三极管加光耦合器实现你要的电平转换.把3V变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