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氖管点亮电压

楼主(2010-09-07):
我们的测电笔是氖管串电阻 点亮的 那请问氖管的点亮电压是多少(不串电阻的情况)  氖管在纯直流的情况 是不是也要分正负极(接电池电源)   市面上有一种氖管指示灯  在交流上亮  在变压器加整流桥上也亮  但是接在一台德国的直流电源上就需要分正负极才能点亮(比如连接上不亮,反过来接线就亮了)这是怎么回事? 按理说氖管不分正负极都能点亮的呀?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去供应商那里问问

网友B:
氖管点亮电压60V左右!你那个直流电源一端接地,非接地端才能点亮!氖管在测量直流电压时是负端发光!

网友C:
查一下电路、看一下指示灯的结构……

网友D:
乃管点亮电压好象是67V还是63V,如果是直流,发亮应该是在乃管的一端

网友E:
氖管应该是没有正负极的,你说接交流电亮,和接变压器整流后亮。是因为交流电或变压器漏电或感应交流电,通过人体与地形成回路所以亮,而德国直流电源可能一端接地,测接地的一端不亮,如果氖管直接电源正负极,在人体不接触氖管金属情况下,接一个方向不亮,另一个方向亮,可看一下氖管指示器内是否串有二极管。

楼主:
氖管内部是没有 二极管的 只是一个电阻 。

网友F:
不接电阻的话,6VDC也能点亮,好象负板亮

楼主:
在不串接电阻的情况,我用电池3节 点不亮。用蓄电池 12V 也点不亮  。用电动车蓄电池48V也点不亮! ???

网友G:
50v-500V

网友H:
以前试验过,降低到90V(AC)左右可点亮,再降,氖灯不亮,不具典型型.应该有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