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4.终端电阻
      电信号(电流、电压信号)在沿导线传输过程中,由于分布电感、电容和电阻的存在,导线上各点的电信号并不能马上建立,而是有一定的滞后,离起点越远,电压波和电流波到达的时间越晚。电信号波在传输过程中会产生一个与入射信号波方向相反的行波,通常称为反射波。这种信号反射,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引起的反射是相似的。
      根据传输线理论,在网络的终端设置终端电阻可以吸收网络上的反射波,消除反射波对信号的干扰。两端的终端电阻并联后的值应近似等于传输线相对于通信频率的特性阻抗。总线上没有站发送数据时(即总线处于空闲状态),390Ώ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用于确保a、b线之间有一个确定的空闲电位(见图1)。

      建议将一个终端电阻连接到主站,另外一个终端电阻连接到网段的最后一个从站。
      将profibus-dp网络连接器上的拨动开关打到“on”位置时,终端电阻被接入,打到“off”位置时,终端电阻被断开。网络终端的站应接入终端电阻,网络中间的站不能接入终端电阻。终端电阻接入不正确是常见的通信故障。
      使用中继器时,建议在中继器的输出端安装一个终端电阻,而在总线网段的最后一个站或下一个中继器的输入端安装另外一个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连接的站必须始终通电,因为总线连接器从它所连的站获取电源。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应使用有源rs-485终端电阻。
      5.传输介质采用屏蔽双绞线
      用双绞线代替两根平行导线是抑制电磁干扰的有效方式。在电磁干扰环境下, 双绞线中的每个小绞环中会通过交变的磁通, 而这些交变的磁通在周围的导体中产生电动势。相邻的绞环中每根导线上产生的电动势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对电磁干扰起到了较好的抑制作用。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文章不错,抢个先学习学习。

网友B:
提高RS-485网络可靠性的措施(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5829

在此处可以看到前半部分,现将地址贴出来,以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