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编程软件

楼主(2010-09-07):
我收上有个EB500编辑的工程,现在我用的屏是MT6070iH的,那么我用EasyBuilder8000 V3.45 Build 2010.04.28转换老的项目可以应用嘛?但我用EB8000打开转换过来的项目是会提示一些图库错误怎么的,请高手指点。另外我和s7-300PLC连接应该设置那些参数,通讯线怎么连接?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老的工程(附件),请大侠直接帮我转换一下再帮我把和s7-300通讯的参数设置一下。谢谢

网友A:
先用EB500编译工程,可以得到*.eob文件,然后用EB8000中的工具转换,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屏上的通讯指示灯有断续的闪烁了,但还是读取不到数据。请问这个“时钟”下面的参数需要设置吗?

网友B:
很多地方不兼容,建议重新编写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