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我们公司是做印刷的, 公司内有2台印刷机,以前的时候都各自配了稳压器,尽管如此,其中一台的线路板还是老坏,

(小森的丽色龙L40)85年的。两台机器都是用的那种继电器式的稳压器。印刷机一点动的时候稳压器就调节电压, 点动是很频繁的,所以呢。稳压

器也是跟着点动的节奏,上下的调节。 去年的时候小森的这个稳压器由于继电器坏了一个,就停止了使用,我就直接打到市电上去使用,当时我测

量市电的电压 大约为380--390 左右,所以就一直没有去修。(懒)。但是在使用了这一年呢,, 机器的线路板 竟然没有坏过,  不知道是巧合呢还

是跟没有稳压器有关系。

所以想请教各位师傅像我这个情况有没有必要用稳压器呢

对了 还有一点忘记说明了  因为是 小日本的 机器 所以 稳压器后面还有个变压器 380V 变200 V的。

网友A:
如果电压波动大于5%,应采用无触点稳压器。

网友B:
觉得配这种继电器式的稳压器,有没有都无所谓

网友C:
有些稳压器确实不怎么样好用。顼在在基本都是是电子式稳压器,极少有继电器的。
烧电路板,也许与电源有一点点关系,但也要看是不是其它的电源方面有问题

网友D: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不用了稳压器,一年来机器的线路板还没有坏过,这不能说是偶然。看来是没有必再要用稳压器了。电路的设计原则是简单、实用、可靠就行,不是越复杂越好。

网友E:
那说明你们厂周围的市电还算稳定,现在多数地方的市电电压波动很大,不用怎么行啊?另外印刷机大多数到90年左右电路才变得更复杂,加多了很多功能,所以反而用电要求比70和80年代的高

楼主:
恩,最近公司又新买了台二手罗兰90年的  700.   用的就是电子式的 。

  先不用那个继电器式的了,, 反正也没出过毛病  电压也很稳,在说像我们私营企业的老板也不会舍得花那个钱 在去买个新的 电子式的了,,     没办法  啊 ,,   大家不要说我是(糊弄),没办法呀  没人出钱呀 。。。

网友F:
建议这种触点的就别用了。给你的电路板配个好开关电源还是应该的。

楼主:
恩,谢谢各位师傅们的意见  谢谢 ,先不用了  改天给老板慢慢说,,, 嘿嘿  勾引他出钱 呢

网友G:
电子式稳压器精度高

网友H(2010-10-13):
老烧电路板,我看你还是找电路板供电的电源盒,应该是PWM电源,可能它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