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分析第一种:
  高低温湿热交变箱由于是温度不稳定,观察制冷压缩机在试验箱运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启动。压缩机在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都能够启动,说明从主电源到各压缩机的电器线路正常,电器系统方面也没有问题。
  电气系统没有问题,继续检查制冷系统。首先检查两组制冷机组的低温(R23)级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压力都较正常值偏低,而且吸气压力呈抽空状态,说明主制冷机组的制冷剂量(冷媒)不足。
  用手摸主机组R23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管路,发现排气管路的温度不高,吸气管路的温度也不低(未结霜),这也说明了主机组的R23制冷剂(冷媒)缺乏。

  分析第二种:
  未确定高低温湿热交变箱故障原因,结合试验箱的控制过程进一步确认故障原因,该试验箱拥有两套制冷机组。
  一为主机组,另一为辅助机组,在降温速率较大时,两组机组同时工作,在温度保持阶段初期,两组机组依然同时工作。待温度初步稳定下来,辅助机组停止工作,由主机组来维持温度的稳定。如果主机组R23泄露,会使主机组的制冷效果不大,由于降温过程中,两机组同时工作,故没有温度稳定不住的现象,而指示降温速率降低。在温度保持阶段,一旦辅助机组停止工作,主机组又无制冷作用,试验箱内的空气就会缓慢上升,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控制系统就会启动辅助机组来降温,将温度下降至设定值(-55℃)附近,然后辅助机组又停止工作,如此反复,便会出现不制冷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