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系统构成:
       风力发电机1台(300W、三项交流12V)、
       交流12V转直流12V整流器一台、
       太阳能电池板4块(每块80W、直流12V)、
       分光互补控制器1台(直流12V)、
       100AH蓄电池6块(单块12V)、
       摄像机1台(直流12V).

          上述各设备间距离最远不超过10米。
     请问以上设备之间的连接线应选多大线径?另外按照以上的系统构成需要装空气开关么?交流的空气开关是否可以应用到直流12V电路当中?

我的QQ是376627033,等待您的帮助。

楼主:
安装惯例,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交流的空气开关可以用在12V直流电路中,如果电压相同就不行了,直流电弧很难熄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