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一、ATV28, ATV58, ATV31的远程面板能否通用?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回答您不能,因为他们的整体模式不同。

  二、ATV31系列变频器有锯形波频率输出功能吗?

  ATV31系列变频器锯形波频率输出功能是应用在纺织业线的卷绕驱动控制,在保证凸轮缠绕线速度恒定的前提下,变频器频率输出被强制为线性斜坡型锯形波。ATV31***T后缀“T”型变频器即为此类专用产品。

  三、ATV58系列变频器PI调节器内部预置给定如何操作?

  1、在I/O菜单中将AI2设置为PIF。

  2、在I/O菜单中将2个逻辑输入(如LI3/LI4)分别设置为PR2/PR4。

  3、在SET菜单中将PI2/PI3设置为满足要求的PI调节给定值。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回答您虽然此设置有4个预置给定值,但当2个逻辑输入都为0,给定值取自AI1。当2个逻辑输入都为1,给定值默认为最大(=10V)。只有当2个逻辑输入分别为本,给定值取自PI2/PI3。

  四、ATV68/ATV68F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进入F2菜单,将F2.00设置为1即可将变频器参数复位,将F2.01设置为1即可将电机参数复位。

  五、ATV31系列变频器可以采用本机控制吗?

  1.一种本机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选择带电位计变频器,即在变频器型号最后加“A”后缀。通过本机自带的电位计调整输出频率。

  2.另一种本机控制的实现方式是选择远程显示终端。订货型号“VW3A31101”,可以将其安装到门上。

  通过ATV28、ATV38和ATV58用AO模拟数出口指示电机频率,当电机频率达50HZ时,为什么AO的输出只有16mA?

  在传动菜单中有一个设定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的参数TFR,出厂默认值为60HZ,所以当变频器输出为50HZ时,AO输出为16mA。这时只要将TFR参数该为50HZ即可。

  六、ATV11异步电动机变频器能预置8个速度吗?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回答您不能。ATV11异步电动机变频器只能预置4个速度,通过将逻辑输入端子LI3、LI4定义为LIA、LIB实现。

  七、如何订变频器PowerSuite调试软件?

  光盘为VW3A8104,通讯电缆为VW3A8106。

  八、变频器+SP, -SP如何使用?

  1) 首先 定义两个lix为+speed,-speed,

  2) 其次,在AI1上连接电位器,此时电位器作为加减速的高限制,不连接此电位器将不能实现加减速的功能。

  3) 最后,注意+speed,-Speed功能和多段预置速度、速度给定切换等功能相冲突,定义了+/-速度功能后。上诉两个功能将不能使用。

  4) 选择+/-速度功能后,控制菜单中的STR参数置为YES,掉电后仍可保存上策的频率给定值。

  九、ATV38系列变频器,可以实现键盘/端子操作控制的切换吗?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回答您将一个逻辑输入LI*定义为FTK(强制键盘)。FTK=0,由控制端子进行操作;FTK-1,由键盘进行控制。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问题: ATS28,ATS38,ATS58,ATS68系列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入口,其中:

  AI1:系统已经固化为接给定电位器,作手动给定用;

  AI2:系统设置为接入0-20ma信号或者4-20ma信号,并且要求电流从AI2端口流入变频器,从COM端口流出.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提醒您注意:变频器AI电流方向不能反向,所以设计系统时注意选择的PLC或者DCS的输出模板类型应为输出型,而不是馈电型。当模拟量端口需要引入传感器元件的反馈时,注意选择传感器(例如压力/流量等传感器)应该为四线制仪表(即仪表的供电和测量反馈信号是隔离分开的),不能采用两线制仪表(即仪表的供电和测量反馈信号在一个回路),因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不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给仪表供电。

  十、ATV38/ATV58/ATV58F如何返回工厂设置?

  进入文件菜单(File),将Fot参数设置为Ini ,按3次ENT即可

  十一、ATV58系列变频器修改宏配置后,为什么电机不运转了?

  因为ATV58系列变频器三种宏配置对I/O接口有不同的缺省设置(详见编程/用户手册),使用者必须认真核实每个I/O接口定义,进行必要地修正。

  十二、ATV58在工作过程中能否输密码?

  不能,要输密码改参数只能将变频器停下来。

  十三、ATV58变频器的文件存储是否将参数存在操作器中?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回答您是,如果将操作器取下,参数仍然保存在操作器中。用这种方法可以将一台变频器中的参数传给其他变频器。

  十四、ATV58系列变频器显示菜单已显示“RUN”,模拟输入AI1已加入,为什么电机不转?

  因为用户选择了VT(Variable Torque)宏-配置,该宏-配置将AI1和AI2两个模拟输入定义为独立的两个速度给定,由逻辑输入口LI3切换。若要模拟输入AI1有效,LI3须接通+24VDC。

  十五、ATV58系列变频器逻辑输入LI*设置为“FLO”(强制本地操作)的含义?

  本地操作是指由变频器控制端子LI*或显示模块控制;与其对应的是经过通讯口进行在线控制。假设LI3逻辑输入配置为“FLO”,即强制本地操作,当 LI3加24VDC电平时,变频器控制端子LI*或显示模块的操作有效。LI3不加24VDC电平,通讯口控制有效。(停止有效不在此限制)

  十六、ATV58系列变频器地址如何设置?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回答您作为标准产品,ATV58系列变频调速器采用简单的Modbus通讯协议,设置有RS485多点串行通讯口,传输速度19200bs,无奇偶校验。通过显示模块可以设置变频器地址,“控制菜单”---Add代码。地址范围0—31。

  十七、ATV58变频器能否控制绕线式电机?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公司回答您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将滑环电阻短接时,不能将所有电阻去掉,须保留一小段电阻或用长电缆短接,其次,将电阻短接后电机自身能直接起动。具体情况应做试验。

  十八、ATV58内置的EMC滤波器与外加的EMC滤波器的区别?

  内置的EMC滤波器可降低变频器对环境的射频干扰,使之达到A级标准。若A级标准不能满足要求,可增加一个附加的外部EMC滤波器,使之达到B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