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我所理解的再生制动的含义是,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作用方向与电动机的转子转向相反,或者是转子转速高于旋转磁场的转速,此时的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也就是制动状态。但是这种制动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旋转磁场,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变频器所带的电机在停车制动时,变频器仍然会有输出吗?我认为变频器的控制端在收到停车指令时,会让变频器停止输出的,也就是说此时的电动机内部不会有旋转磁场的,那它是怎么实现再生制动的呢?

网友A:
我们首先来看变频器带的是异步电动机。而异步电动机有个特性,即当电动机的转子转速nM超过同步转速nO时,电动机便处于再生制动状态。而变频器在停机时是按照设定的减速时间来停止的,实质通过降低电动机的频率来实现的,在频率才降低的瞬间,同步转速也同时下降;而拖动系统(负载)的转速则由于惯性而尚未下降,这时就出现nO<nM的状态。人们正是利用这一特性来达到制动的目的。

网友B:
2楼说的我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如果变频器在收到停车指令后,立即停止变频器的输出,变频器当然就制动不了了。这叫惯性停车。在西门子的变频器中,也叫安全停车。即OFF2。这仅仅是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停车的一种形式之一。

再生制动,和OFF2的停车是不一样的,当停车的时候,还有变频器的输出,只不过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和电机运行的频率产生差,导致电机通过变频器再生发电。这种停车制动叫斜坡下降停车,也就是OFF1。他也是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的停车方式之一。

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的停车方式还有直流制动、混合制动等等方式。停车的形式可多了。

楼主:
唉,看来根dlr和kdrjl俩位老师相比,俺还是一个小学生呢。感谢俩位老师的回答,欢迎有空到江苏徐州来做客,俺一定会做一个最好的东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