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7):
我们知道电机可以并联在变频器上使用,但是大家做过多台变频器并联到一台电机上嘛?我觉得不行,但是有人说做个同步就行,做同步的话分别带一台电机没有问题,但是两台变频器并到同一台电机上是不是就有问题了,比如说相位等等。

网友A:
应该不行

楼主:
我觉得肯定不行,如果并联上用,那岂不是一台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或者电压直接进了另一台变频器的输出端了嘛!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B:
我认为不行

网友C:
^_^这样做有意义吗??

增大变频器的功率吗??

原理上大功率变频器是多个IGBT并联的。

版主提醒:在这里,不希望看到利用自己的签名做广告的现象。有悖技术论坛的坛风。希望自觉遵守这里的制约

楼主:
客户这样就做就是想增大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D:
这叫功率扩展。需要对变频器的输出相位进行同步控制处理。变频器的并联使用本身意义并不大,实质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组件并联扩容。

在西门子的新一代变频器S120上,这种输出功率模块的并联,是作为一种扩展功能提供给用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功率扩展。需要对变频器的输出相位进行同步控制处理。变频器的并联使用本身意义并不大,实质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组件并联扩容。

在西门子的新一代变频器S120上,这种输出功率模块的并联,是作为一种扩展功能提供给用户的。
您所说的“对变频器的输出相位进行同步控制处理”是加一个同步卡就能解决的吗?

网友E:
实际上可以用,需要技术支持。

网友F:
呵呵;普通的变频器是不行的;

楼主:
我觉得 也不行,加个同步卡也不行,同步卡的用法不是这样的。

网友D:
西门子的S120肯定行。就有这个功能,功率元件的并联驱动,而且西门子的早期工程型变频器也可以并联驱动,包括直流12相24相整流器,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G:
有人试过吗?再说没这必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人试过吗?再说没这必要
对于大功率、大电流的驱动,变频器输出并联驱动就有必要了。

网友H:
不行的 会烧坏另一台的

楼主:
我觉得也会烧坏,并联使用的话那不相当于两台变频器的输出端短接了吗!!!

网友I:
绝对不行

网友J:
我想问的是,楼主有没有搞明白变频器是怎么工作的,变频器输出的是什么样的波形,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相位的问题,也不是50Hz,工作的时候是载波载上去的,你怎么并?就是并到一起不会烧,那两个的载频你怎么控制让其在同一时刻完全一样呢?这个不是相位的问题。

网友D:
哦?看来有时候(不!是很多时候)“真理”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如果喜欢西门子的品牌变频器,推荐大家去看看它的2006年版本的选型样本,第6章,《设计指南》中6/4页的图文并茂的注释。感兴趣的可以查一查。再回来讨论吧。

对于900kW在400V;1000kW和1100kW在500V;1300kW和1500kW在690V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了西门子的MASTER DRIVES的装置,就需要考虑变频器的并联或特殊的电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