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三菱Fx 2N PLC控制一个X-Y平动工作台,工作台上有一固定小转头。我现在想让小转头在X-Y平面内画一个圆。功能已经实现,就是电流声很大。PS:没有买两轴运动控制模块。
     具体程序实现:
           (1)在CAD画出圆。用CAD提取圆上80个点坐标。圆比较小,80点差不多了。
            (2)MXSheet通讯把坐标储存到PLC寄存器中
            (3)根据丝杠螺距等要素计算脉冲,PLC发脉冲控制两个电机。用的是PLSY指令。比如说要从A点走到B点,先计算A到B的X,Y的脉冲数,PLC的Y0控制X,Y1控制Y。将脉冲数都同时乘以一常数K,则能保证X,Y能同时从A启动又能同时到达B。然后计算B和下一点C之间的脉冲数,如此重复。。。。。但是  噪音很大
             大侠们教教我啊

楼主:
查过资料,有人说是共振问题。很不明白??????????

网友A:
把驱动器的细分设大. 电流设大.

你能用FX PLC 发脉冲 画出一个圆.这种程序你都能搞定. 我想这个小问题,NO 应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于你来说是小菜了!

网友B:
那是高手级别的了,佩服,FX2N画圆,真正的高手

楼主:
惭愧惭愧,还是没有解决好问题。正在考虑具体什么原因产生这种现象。。。。期待大侠给我解惑。。。。。。。

网友C:
增加细分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