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在这个下载的流程中,000第一次on, 1000为on。000第二次on,第一次循环标志应该在流程中起作用,我连接了PC,在第二次000为“on”时1000一直为“on”,没有“off”,第一次循环标志为什么没有起到作用,我是菜鸟。高手能解释一下第一次循环标志的含义。

网友A:
第一次循环标志:PLC从Stop状态到RUN状态第一次扫描周期内为ON,常用于初始化一些变量。

图中的用途在于,当PLC从Stop状态进入RUN状态时,复位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循环标志:PLC从Stop状态到RUN状态第一次扫描周期内为ON,常用于初始化一些变量。

图中的用途在于,当PLC从Stop状态进入RUN状态时,复位计数器。

Regards
一言中的

网友C:
   第一次看这样的程序(未用过该型PLC),2楼已经解释了“第一次循环标志”,则它与1000的“off”无关,1000须CNT003“on”才“off”。
   可观察,第2次接通000时,CNT003是否在1000一行接通过;我不知道,用CNT003作为其复位条件,是否会将其、在接通后立即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