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本公司因发展需要,现需购买几台 炉渣粉碎机 。因为是拓展新的业务,所以对炉渣粉碎机的行情不是太了解,所以发个帖子向大家求助一下,我们需要用将炉渣  以及矿渣 利用粉碎机将其粉碎,然后再进行深加工 制成目前最畅销的环保砖! 有懂的朋友进来分享一下  拜托了

网友A:
炉渣粉碎机解决了老式粉碎机锤头的使用寿命、高湿物料粉碎带来的一些问题。炉渣粉碎机具有以下特点:
   1.双转子两道连续粉碎,互相串连的两套转子,使经上级转子锤头击碎的无料立即被飞速旋转的下级转子的锤头再次细碎,内腔物料反向相互飞速碰撞,相互粉碎,达到锤粉料、料粉料的效果,直接卸出。
   2.没有设计筛网筛底,高湿物料,绝不堵塞。无筛条装置, 各种湿渣均可粉碎,即使刚从水中捞出来的物料可随时粉碎,不存在粘结堵塞现象,老式粉碎机,因为物料在粉碎腔内滞留而造成堵塞,致使相关机件加剧磨损,本产品完成可以避免上述现象.
   3.采用高合金精致制作的锤头,比普通的锤头坚固耐磨,锤头锤柄组合使用,只换锤头,不换锤柄。
   4.独特的双向调隙技术,锤头磨损后与衬板之间间隙变大粒度变粗,可由中心往外移动锤头位置缩小与衬板之间的间隙继续使用。还可以由外向内推移衬板调节间隙,控制出料粒度。
   5.上下两套转子轴端均配有飞轮,飞轮可调节运转的周期性速度波动,使之运转均匀平稳,增加转动惯性,克服运动阻力,节电20%以上。
   6.集中润滑系统,不停机注油,方便快捷。炉渣粉碎机润滑系统,一改黄油嘴,油杯的传统加注润滑油方式;配置集中给油分配泵,一步操作,多路供油;整机可在机器工作状态下随时将所有轴承同时同步加注润滑油,方便快捷。由于全油路封闭,又可防止粉尘侵入损坏轴承。

液压启闭装置,只需要一人即可轻松启闭机壳,不仅轻巧快捷且安全可靠,便于维修。

http://www.xksbjx.com    http://www.hetaok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