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现在有一个工程项目要求:
A点安装有水位传感器,在B点可以看到A点的水位时多少即可。
其中A点和B点的距离在2KM左右,并且他们之间不是开阔的平地,有山,而且B点还是个洼地

所以考虑如果用无线传输,可靠性不高,再牛的无线传输总有信号不稳定的时候
如果用屏蔽电缆传输水位传感器的4-20ma信号,感觉距离都2KM了,效果可能也不好。

最后考虑A点和B点均安装光纤转换器,在A点将4-20ma信号转换成光信号,用光纤来传输,然后再B点将光信号还原成4-20ma信号,通过仪表来接受显示。令考虑距离在5KM以下,所以用多模光纤。

不知这个方案可行不?

楼主:
网上查了下4-20ma转光纤的转换器很少啊,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产品呢?我就查到一个讯记科技

楼主:
2KM以上直接传4-20ma信号肯定不行的,除非你的电缆够粗。这不太现实啊!

网友A:
是真的吗?3楼有这样的使用经验或亲自见过这样的案例吗?传输线是什么线?截面是多少?
怎样敷设?

楼主:
1500m可以传输4-20ma信号。超过了2KM不敢保证啊!你可以算一算。

网友B:
2km是太长了,不太好办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信号增强器,自己做一个也没有多少钱。
采用光纤问题较多,铺设也有难度,一旦出现断点,很难维护。

楼主:
终于有个明白人啊 !

网友D:
用光纤施工不方便,而且也浪费时间,我建议您可以试下无线传输,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用无线只要你把余量留的足,是不会出现你说的不稳定,也不会说今天稳定,明天就不稳定,您可以去www.kylcom.com  网站上看看KYL-806模拟量采集模块,也可以加我的QQ 984418537

网友D:
2km到3km的光缆成本太高了,也费时间,人工,建议您可以用无线的试试,买一个模拟量采集的模块无线传输就可以了,www.kylcom.com,     QQ  1271051542  吴小姐,我们做了很多类似的项目,拉光纤不现实,可以改用无线的,余量留足了就肯定是没有问题,而且安装也简单,后期的维护也容易。

网友E(2010-11-09):
可以用GPRS无线传输模块

网友F(2011-04-05):
无线传输肯定是不行了,中间有山还有洼地。如果能找到4-20ma光电转换模块就好了,如果找不到,可以用PLC作通讯,中间用光缆,用普通的光端机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G(2013-09-04):
可以选用4~20mA模拟量信号光电转换器:它可把仪表、流量计、变送器、传感器、液位计等输出的4-20mA模拟量信号转为光纤信号,当中走光缆,对端(如DCS、PLC系统)再放一台4-20mA模拟量光电转换器把光纤信号转回4-20mA电流信号,主要是用于远距离信号传输系统中。
参考网址:http://www.comark.cn/cn/productview.asp?id=167

网友H:
楼主还是改用无线传输吧  费用低  周期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