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我的步进电机是转距角是1.8度的,在驱动器中可以设置steps/rev 为400吗?如果设置steps/rev 为400,我想让步进电机转动90度,是不是只需要100个脉冲信号?对脉冲信号的频率有要求吗?因为我对时间要求不高,所以目前我的设置为周期40ms.谢谢!

网友A:
看下你的驱动器上细分的说明,对应上面也有拨码可以设置的

网友B:
转动多少度,就按脉冲数来算就是了,但要转到一个绝对的90度是有点难度的了

网友C(2010-11-10):
steps/rev 要看你驱动器上的细分拨码开关设置,如果能设置400的话完全可以, 0.9度的细分应该有这种驱动器, 转动90度需要100个脉冲;
 同细分下脉冲信号的频率的大小即电机转速和电机的转矩有直接的联系,取决于负载.

网友D:
原理上来说,你选择的是2细分,即给电机一个脉冲,电机会转过0.9度,如果给100个脉冲就是90度,这样子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建议要达到这个角度,频率还是低一点!QQ:1287272421(超微型 高智能 一体化电脑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