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8):
    我钢厂一80吨天车小车采用变频控制,变频器是ABB的,前几天报(2340)经判断为逆变器单元的输出桥故障,换新变频器后输入参数试正常;这两天在生产中,在主钩吊放重物时,移动小车有时会出现自动停止现象,将小车控制手柄置于零位后过几秒再试正常;出现自动停止现象时,变频器控制盘显示“   FAULT                     “

                                                      NO  COMMUNICATION

                                                     (8)
    查阅ABB使用手册发现该代码是由控制盘产生的警告信息,产生“NO   COMMUNICATION"DE”的原因有:panei link(控制盘链路)上出现电缆问题或硬件故障;(4)=控制盘的型号与传动的应用程序版本不兼容。
   此外,本人发现在主钩吊放重物时,天车电源瞬间压降很厉害,空载时电源电压390~400V之间,重载时电源电压会降至374~360,此时移动小车有时会造成变频器电源接触器瞬间释放(线圈电压380v)。
   请问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产生该警告信息是何原因,跟变频器瞬间掉电有无关系?

网友A:
如果接触器线圈释放,则电源电压应该很低了,怕是低于330V了,变频器的电源回路中,又恰恰串接了交流接触器?这有可能是变频器电源掉电,造成直流回路或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低,造成故障报警.

楼主:
接触器只是瞬间释放紧接着又吸合,变频器还未失电,又重新上电了。如是电源接触器的问题变频器是否应报电源故障?而控制面板显示“no  communication“看字面的意思是”没有沟通”。
  还有现在,空载的时候小车也出现运行中突然自动停止的现象。
  在更换新变频器时,本人先从原变频器上把参数上传到控制面板上,换新后又将参数下载到传动单元(变频器),最后又对照参数核对了一遍,不应该有错呀,试车时也没出现问题,现在出现这问题真有点搞不明白了?

网友B:
没有通信,检查一下通信电缆等链路。